请教:日立SJ100故障

楼主(2004-12-31):
请教各位大侠,谁有SJ100模块?请报价。三项输出不平衡,有好的办法维修吗?

网友A:
三项输出不平衡检查驱动呀..

楼主:
新三毛:看来你没有修理过日立SJ100变频器,我也知道检查驱动,但他们全和整流 模块封装在一起了啊,怎么修理啊!!!!

网友A:
我只是一个爱好者,如果是小功率的,最好换新,听说这一体化模块非常贵呢......仅参考参考...

网友B:
会不会是控制板CPU驱动波形缺失?如是控制板坏,我可提供!

网友C:
换机器吧,sj100根本就是一次性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