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共享
求助:基于PC的温度采集控制系统

楼主(2004-12-31):
本人因为需要做这样一个类型的方案设计,需要一些现有的方案做个参考,希望大家能帮助我找资料!~~

网友A:
一、确定温度范围 二、决定采集方法 如:仪表、模块等 三、决定采集用设备 如:PT100、铜50还是热电偶 四、决定A/D转换卡如:PCI、ISA或其它 五、设计读取程序 六、设计数据处理程序 七、设计输出

楼主:
浩空 请问,如果需要用温度采集卡,比如PCI的,带A/D转换功能,有哪些可以选择的范围?哪里可以找到这种板卡的资料呢?

网友A:
单独的温度采集卡我没有见过,只是有温度变送器,经变送后再送入A/D卡

网友B:
联系我,lsgisme@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