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熟悉PLC吗?你知道吗?

楼主(2004-12-31):
我用编程软件实现了从PC机上取DM区的数据的程序,同时,想实现给DM区的一个通道,例如DM0000赋值,可是,实现的时候,提示在运行状态下不能修改,打到程序状态下,能够修改.可是工控王、INTOUCH 之类的好像能够直接赋值,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在运行状态下,怎样给DM0000赋值? 另 在一个程序运行时,打到程序状态,再打回来,是不是对程序的运行和外部的IO有影响?

网友A:
1、PLC在运转的时候,你所谓的DM0可能已经在程式中已经有指令赋值给它了,故可能你在Program的情况下赋值成功,但PLC在RUN的时候,PLC程式会有值传给DM0,以致将你上次传的值覆盖了。。 2、在RUN的情况下,也应可对DM数据赋值的,不过要看你怎么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