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熟悉三菱HA的调试

楼主(2004-12-31):
大家好!有谁使用过三菱HA的大功率,我现在遇到了麻烦,驱动器不动,没有反映

网友A(2006-01-16):
问题解决了吗?我用过。

网友B(2006-02-28):
我想这与HA、HC、没什么关系,我都调过,没什么区别11KW以上的只是很小的差别。调试都一样

网友C(2006-04-21):
我用过,你用的是HA-XXXN吗,如果是的话把驱动器的参数42更改为1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