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3相6线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05-01-01):
我有该电机的型号,求购的是该电机的驱动器. 电机型号为:110BF04步进电机,3相.电流4A.步距角为:0.75/1.5.最大静转矩为50公斤/厘米.空载启动频率为500HZ. 联系电话:013858630205 陈

网友A:
我司有: 来电话咨询 075526722786 雷生 网址:www.adtechcn.com

楼主:
你的东西我看过了!不行1啊!! 我的是反应式你的全部是混合式的不配套啊!

网友A:
哦,不是吧! 现在你们还生产反应式的步进. 那可以很难找到了. 再等等看吧.

网友B:
我公司有,电话:(0510)5628100-808

楼主:
不是我们生产的!!我的是从别人那里买来的。

网友C:
一个老式烂步进,没几个钱,仍拉换新的拉,找驱动器多麻烦,况且,以后一直是麻烦。权你还是一劳永逸把。

网友D:
不知你有几只这样的电机,如果一定想派个用场,建议你是否用达林顿或场效应管搭一个简单的电阻限流单管驱动线路,软或硬环分,价钱低,又可靠,容易作,以前老式步进电机大多都是这样驱动的,就是电阻发热量大一些,电机频率响应差一些,要不为甚么现在恒流斩波的混合式步进电机逐渐吃香了。

网友D:
顺带我提一个问题,请知者回答: 恒流斩波的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是否也可以用于驱动反应式步进电机,只要两者的引出线的方式相同,电压电流级别相近。

楼主:
我试过用现在的3相混合式的驱动器来驱动反应式的步进电机不行。 我把电机接成3角形或者是Y形的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