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位器调速请教

楼主(2005-01-01):
各位大侠请教:   当我用三菱变频器外部电位器(旋扭)进行变频器调速控制时,变频器频率显示没有什么变化,电位器旋转时有电阻变化,变频器设定为外部控制,请问大侠们这是什么原因,另外请问变频器其他地方还需要设定吗?             在下多谢了

网友A:
变频器外部控制可以有两种,首先是操作外部控制,也就是外部启动停止,这和频率调整没关系,另外一种是变频器频率外部控制,只有设置成这种情况下才能进行电位器操作,你先按照说明书看一下,再查查变频器端子上电压是否变化 新年快乐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我们机器上就是那样控制的啊,。

网友C:
楼上2位都是高手受教了.谢谢

网友D:
0_+10V电压即模拟量来源设定了没有

网友E:
我认为是参数问题,建议再检查一下参数是否设定正确!

网友F(2010-05-18):
各位大侠请教:当我用丹佛斯VLT5000(5022)变频器外部电位器(旋扭)进行变频器调速控制,恳请指教如何接线,用什么参数电位器。

 在下谢谢了

网友G:
需要从面板控制转换到外部控制吧  好像是哪两个键按下    SHIFT+REST

网友H(2010-06-27):
是什么系列,,,,e700和e500我用过,不用设置参数,,全部用默认的就可以了

网友I:
好像是72还是79

把设置改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