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ktronikon是什么?

楼主(2005-01-01):
我想请教各位空压机上Elektronikon控制系统是什么东西?是单片机吗?

网友A(2007-06-14):
下面引用由郭建龙在 2006-7-25 9:58:00 发表的内容:

--------------------------------------------------------------------------------------------

网友B:
Atlas 空压机的控制器。具体

http://www.mesaequipment.com/Html/Products/AtlasCopco/gr110-200_mkiv.html

Elektronikon® MKIV Control & Regulation System
Smart technology for reliable and safe operation
The MKIV regulating system provides energy efficient load/no-load control.
The on-board microprocessor automatically regulates, controls and
monitors compressor operation.

A partial description for the module's capabilities include:

LED Indicators:
Automatic operation
Voltage on
General alarm/shutdown
   Service Indicators:
Air filter
Oil filter
Oil separator
Oil lifetime
Regreasing of motor
Sensor error

Push Button/Tactile Switch:
Start/Stop
Emergency stop
Function keys (F1-F3)
Scroll keys
Tabulator keys (more data)
 Alphanumeric Displays:
Line 1 - Data description
Line 2 - Reading
Line 3 - Status
Line 4 - F-Key function

Available Data:
LP & HP Element outlet temperature
Interstage pressure
Delivery air pressure
Air filter delta-P
Oil separator delta-P
Element oil inlet pressure
Cooling medium temperature (air or water)
Running hours
Loaded hours
Elektronikon® regulator hours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Time
Date
Format of date
Multiple language display
Units for pressure
Units for temperature
Motor start mode
Auto restart after power failur (factory disabled)

Shutdown/Warning Indications:
LP & HP High element outlet temperature
Drive motor overload
Emergency stop
Fan motor overload (aircooled units)
 Optional:
Communication 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