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运行项目时显示odbc错,如何处理

楼主(2005-01-01):
wincc运行项目时显示常规odbc错,没有趋势和报警纪录,用户不能登陆,不能打开另外的项目,如何处理? 谢谢

网友A:
你察看一下你的数据库设置。以后问的时候最好说清楚版本。odbc错误,我想应该是用5.0或者5.2了,wincc5.0和step75.2不兼容,你首先要确定是否是由于两者的缘故。如果是wincc5.2和step7v5.2那就没有问题了,你就要重新设置你的控制面板的数据库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