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可以用在电梯的控制中吗?

楼主(2005-01-01):
请教各位前辈:想把lonworks用在电梯控制中,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A:
很多电梯厂商的新产品都支持lonworks通信

楼主:
to lonplayer:谢谢您的回复,您的意思是lonworks通信用于数据远程传输的监控用,还是在电梯的控制中在各个控制器中用

网友B:
都可以吧

楼主:
to dci:您好!为何我找不到相关的lonworks用在电梯控制中的资料,我搜索了好几天了,也无法找到。

网友A:
上海三菱电梯系统,就是LON通信!

楼主:
to LON迹天涯:谢谢回复。请问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者在那里可以找到?

网友C(2005-12-15):
当然可以了,我们还做过这样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