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基金会现场总线搭建这样一个系统?

楼主(2005-01-01):
我准备用基金会现场总线构筑一个燃油粘度控制系统,可以实现柴油、重油的切换,用温度、粘度两种控制方式。系统启动时,三通阀只让柴油通过,用温度控制程序控制加过程。加热到70度,送一开关量信号给三通阀,关闭柴油口,打开重油口,只让重油通过。继续进行温度控制。当温度达到130度时,切换为粘度控制方式。现在已有设备:TT302(温度变动器),LD302(差压变送器),FI302(总线电流转换器),DFI302(网桥),IF302(电流总线转换器)。不知还差甚么设备,功能块如何进行组态?请基金会现场总线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http://abbsystem.com

网友:
你可以选用ABB的FF总线系统,你还需要FF LinkingDevice,FF power conditioner,Junction Box,再加一套800XA编程软件,无需其他设备,比如控制器等。控制程序组态完了以后全部下装到仪表,实现真正的现场控制功能。 当然你也可以选用SMAR的系统,NI的系统,或者ROSEMOUNT的系统,ROSEMOUNT的系统需要购买控制器。

楼主:
Weifeng Cao,感谢您的回复。我现在碰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两种控制方式的切换问题。即在低于130度时用TT302采集温度信号并对其进行控制,到了130度以后则用LD302采集差压信号并对其进行控制。用SPLT和OPSL功能块都不太合适,因为这个系统中只有一个执行器,是由FI302输出的电流信号控制的。我现在还没想出办法,不知您是否有办法解决?感谢您的支持,谢谢!

http://abbsystem.com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你需要的是输入选择,可以用ISEL块,你用的SMAR的FI302支持FBD定制功能,添加一个ISEL块,就可以进行切换了。你用的是什么软件?有没有控制器?有没有用到HSE?

楼主(2005-02-15):
首先谢谢您的指点,放假回家好久不能上网,现在才看到!我用的软件是smar公司的组态软件SYSCON302,OPC SERVER和PrecessView界面组态软件。控制器是传统的4~20mA设备,连接到FI302上面。用到HSE的,上位机接到HUB上,网桥DFI302也接到HUB上,DFI302再接F1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