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设置?

楼主(2005-01-01):
本人搞了一组CC-link的系统,主要是自己用来实验用,为以后用到时作准备.CPU:Q2SH;一块32点的输入和一块32点的输出;主站模块A1SJ61QBT11;两个从站都是远程I/O模块.因手头没有资料.请教各位老师硬件和软件该怎样设置.

网友A:
硬件设置比较简单,你可以将A1SJ61QBT11设为0号,输入模块和输出模块设为1号和2号,另外他们的波特率必须设为一致,大小根据你需要的通讯距离定! 软件设置的话,你在cc-link参数设置表中,如果只有一个主站模块,NO.of boards设置为1,主站模块在CPU旁边的话,起始I/O设置为0,TYPE选择为主站,连接模块数为2,RX设为B0,RY设为B1000,站信息那里两个站都为REMOTE I/O, 并占用1个站。其他你都可以不设或按他的原始设置!

楼主:
谢谢蝴蝶的解答!我的CPU详细型号是Q2ASH-S1,我用SC-09电缆通信老是出错连不上。CPU的ERROR指示灯常亮,是不是CPU坏了.我同另一块A1S的CPU连接时都好的,这是为什么?是不是CPU要设置一下或CPU坏掉了?我的CPU是从旧设备上拆下的,我用来做实验用。

网友B(2010-01-06):
估计是cpu坏了,我以前也遇见这种问题。我是CPU出现ERR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