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碰到一件郁闷事,搞过步进系统的朋友进来看看~~~

楼主(2005-01-02):
小弟正在弄一个运动控制卡+驱动器+步进电机 的东东 参数:驱动器 128 细分 现象:偶从工控机软件界面中输入 12800 脉冲数,速度为1pulse/脉冲周期,加速度为1 结果是步进电机正好转一圈 可输入12800脉冲,而把速度设为10,加速度也设为10时,步进电机才转大约90度,汗 难到速度加速度对转动的角度有影响??? 急救啊!帮帮忙咯

网友A:
一个脉冲周期是多长时间?加速度的物理单位是什么?

网友B:
步进电机可不管你速度和加速度,它只管脉冲数,是你实际给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脉冲数已经不是12800了啊.

网友A:
什么都不懂,就甭…… 步进电机在高速、高加速时,是会丢步的。

网友B:
刘老师傅.我的想法刚好跟你相反.我的原则是--<不管对不对>说了先.上面那位老兄说的好像不至于失步吧,10p/s2

网友A:
不管对不对,说了先,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对别人极不负责任的态度。虽然网上交流,是无偿的帮助,没有利益自然也没有责任。不过对于持这样态度的人,我个人还是很反感的。这样虽然表现得很热情,但是确缺少实质的帮助。 您有把握加速度是10p/s2?对于速度和加速度的单位,好象都没有明确指出来。

网友C:
支持刘岩利:明显是丢步(丢步的原因还很多),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B:
哈哈,搞的我好象连失步都不懂似的,你自己也承认楼主没有把意思表达清楚。那你就知道你是对的吗?况且人家已经自认不懂了,不象有些人,老在论坛里跟人做无谓的争论。强烈建议斑竹对刘先生说服教育。。别扁我,我今年刚毕业!

网友A:
我当然知道我不会是错的,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对楼主的情况下过判断。因为楼主提供的情况不够详细,不足以做出判断。仅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速度较大时,位移较小,丢步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也不能肯定,可能是传输环节的速度不够(比如,驱动器上设置了截止频率),可能是存在着楼主没有注意到的因素在起作用(比如电源在某个时刻抖动)。 在工控论坛上讨论人品问题,真的是很无聊。不过,“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应该说,年龄、资历这两个东西,与能力没有必然关系。不过单就整体而言,刚毕业的学生还是先学谦虚比较好。通过在招聘会上的接触,十个应届生,至少有九个是废物,有九个半认为自己是人才。老师教的东西,还没毕业就全还给老师了。

网友D:
谁都是那么过来的,说话何必那么刻薄。技术的东西是积累,今年不如您,未必明年不如您。就像我不当国家主席,谁能说我的后人就没有国家主席!哈哈。。。我不是今年的毕业生,也不是去年的.....我想搞伺服。因为我觉得我的知识不够全面。您们是老师,是前辈。提携后进是您们的职责————为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不是工控!

网友E:
斑竹对系统的描述不是很清楚,单位都没有,不太好判断问题原因。还有想请问您用的什么步进电机:128细分、12800个脉冲可以让步进电机刚好走一圈。 TO:刘岩利 你好!本人是销售进口步进电机的,经常会碰到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知道您是做什么,大家可否交个朋友呀!

网友F:
一群笨蛋,问题没有解决,旧只想表现自己,我也是刚毕业的,学机械的,电子自动化一点不懂,但我现在就是在做这行,全靠自己领悟,学校的东西确实没什么用

网友G:
建议在速度为10的时候 把加速度不要设置为10.调低一些, 我觉得你这样会因为升降曲线太陡引起丢步以及电机振荡

楼主:
搞定了,失步 这个鬼电机的编号都看不清,完全摸黑操作,汗啊 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B:
刘岩利先生,你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