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换向问题

楼主(2005-01-02):
伺服电机如何自动换向?有几种方法?

网友A:
可以从控制方式上换如+/-10v,或脉冲+方向,或长线驱动的相位变换。

网友B(2008-07-10):
伺服电机换相:

按电机类别分: 有刷电机靠电刷换相

                          无刷电机靠Hall元件换相或者靠编码器换相

日系伺服一般都是靠其特有的编码器来换相的; 欧美的驱动一般都有Hall接口,通常情况下是以Hall换相,如果电机不带Hall元件,驱动器会利用编码器换相,但是有个弊端,就是每次上电伺服On时,电机会自动寻下相位,这时电机会来回摆动一下.其实换相功能是由驱动器实现的,现在一些欧美的驱动就能自动换相,如美国的Copley驱动器.

网友B:
不好意思,仔细看了下题目,有点答非所问了,楼主的意思是如何自动切换电机的旋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