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注释变成日文怎么办?

楼主(2005-01-02):
我用fxgpwin编辑的plc应用文件,以前用的是中文注释,可现在打开一看,全变成了日文,不知如何恢复?请高人指点。

网友A:
金山快译

网友B:
用三菱的PLC,在其24V直流电源端供电也可以的.我以前是不小心把那个220输入端烧掉了,又不方便维修,就在其24V直流端供电,原先是想试试看的,结果还真的可以哎!!现在已经好多年了.

网友C:
你下载一个“南极星”软件,打开程序后再打开“南极星”就ok了

网友D:
我可以提供三菱另一编程软件给你即可! 021-62402549 钟生

网友E:
fxgpwin在任何系统下都可以用,但注释在NT系统下会是乱码,在98 WINME 95下没有问题。用新的编程软件GPPW,在任何系统下都可以用。新的编程软件SW7D5C-GPPW编程软件(中文版)很好用,编程、仿真、监视都非常方便好用

网友C:
楼上,fxgpwin只是在XP里面是乱码,而不是NT系统下就是乱码

网友F:
变成日文是由于系统内有日文字体的原因,把日文字体删掉就可以了

网友G:
windows me 好象也是。

网友H(2005-07-09):
三菱FXGPWIN系列编程软件SWOPC-FXGP-WIN注释为日文的一点看法: 我把此软件安装在Windows 98、Windows 98 SE下一点问题都没有; 安装在Windows ME中却出现日文注释(我不记得是哪个版本了),但好像这个简体中文版本是支持Windows ME的哟(软件中的说明文件中有相关说明)! 在北京双鹤工程,采用的是工控机+PLC的控制方案,而PLC采用的是三菱FX2N系列。当时想到在工控机的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上安装该软件,岂不是一举两得?结果在工控机系统上装不上该软件。当时想这样尝试:在另外一台其它系统的机子上安装该软件,再将安装后生成的程序安装目录复制到本机上试一试(在Windows 98、Windows 98 SE、Windows ME、Windows XP中是没有问题的),但因为条件不成熟没有做这个实验,只好作罢! 该软件安装在Windows XP中注释就变成日文,参照三菱中文网站的解决方法: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appCase/case-detial.asp?id=32 ,我把安装在台式机Windows XP SP1下的日文注释搞成中文了。 但也就是同样的操作,我安装在笔记本Windows XP SP2上的该软件却仍然显示日文!!!!!!真的郁闷,那位高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I:
用南极星就可以了

网友H:
哈哈,我搞定了! 在DOS下我用Windows XP SP1的字体文件替换了Windows XP SP2的字体文件,再次启动时出现“\Windows\System\Vgaoem.fon损坏”错误。然后我在其它安装Windows XP SP2的机子上找,System文件夹下没有该文件,只在Windows下有。我把该文件拷到了故障机上的Windows下、\Windows\System下、\Windows\Fonts下,可以启动了!但失望的是,在好多软件菜单中显示的符号都变样了,而且SWOPC-FXGP-WIN注释日文依旧!!! 于是我分析,肯定Windows XP SP2和Windows XP SP1的字体库肯定不一样!于是没有再想办法,我选择了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在笔记本电脑上安装了Windows XP SP1,还是那样操作,一切搞定!!! 所以提醒朋友,在没有得到确切解决方法之前,请勿安装Windows XP SP2...... 另外,我不太喜欢采用翻译软件将软件汉化,我喜欢原汁原味的,个人爱好而已......

网友J:
这问题俺也遇到过,是字库在作祟!

网友J:
老菜鸟: 祝贺你,搞定啦!

网友K:
这是操作系统的内码问题,在win2000下打上SP4就没问题了. 在WINXP下,可以用以下方式来解决:装一个金山快译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L:
"变成日文是由于系统内有日文字体的原因,把日文字体删掉就可以了"--------------是最快捷的做法

网友M:
我在原毕记本电脑上显示正常(装WIN98),现在台式装XP 上面显示不了,我查了下,按照三菱网站的解决方法: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appCase/case-detial.asp?id=32 , 可是到字库下删不掉,显示“无法删除msgothic: 访问被拒绝,请确定磁盘未满或未被写保护而且文件未被使用。”我又进入DOS下去删,也是提示被拒绝。我也真是郁闷啊。采用金山快译是能够显示正常,真搞不明白三菱软件设计这么差劲!!

网友H:
DOS下应该可以删除,可能你操作不正确,要不你先用ATTRIB.EXE将FONTS文件夹下的文件属性全部取消:ATTRIB *.* -R -S -A -H 再试试。

网友M:
哈哈,我也搞定了。 原来是我电脑上安装的两个操作系统,我在XP SP2下直接进入“命令提示符”进入字库文件夹下删除此文件提示的还是依旧,“访问被拒绝” 我在想既是文件怎么会删不掉呢(废话,谁不知道啊!),是不是系统字库正在使用中啊?!呵呵,机灵一动,重起进入另一操作系统,再在MS-DOS方式下进入XP系统字库目录下再来删除,哈哈,再没提示拒绝了吧, 再退出再进入XP系统,再打开三菱编程软件一看,乖乖,中文字呈现在面前了。

网友N:
用A系列的编程软件读出FX下面的程序就可以了 在那里面不是可以注释中文的嘛

网友H:
TO hbchenbo 你的意思是说,你在Windows XP SP2下删除那两个字体文件可以正常显示日文了?可是,我试过在Windows XP SP2下删除那两个字体文件却仍然显示日文呀?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M:
我刚看了下我的系统是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版本2002 Service Pack 2 你的是不是也是这个?按照上面方法先总是删除不掉,后来进入另一系统WIN98再到MS-DOS下才将文件删除掉的。 再进入XP打开网页按上方法。在选择字体“日文”下面什么都没显示了,不知你的还有显示否?若无,会不会是编程软件的版本问题。

网友O:
万一不行,重装系统!

网友H:
TO hbchenbo 我在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版本2002 Service Pack 1下完全能够搞定。而对于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版本2002 Service Pack 2,在纯DOS下删除那两个字体后却不行(确认已经删除)。 我的XP SP2是上海市政府VLK版,或许是版本不一样吧。

网友M:
TO: 老菜鸟 有可能是版本的问题,对于这种现象也只能等待电脑专家和三菱的软件专家来给我们解释了哦,不过我想不通的是在XP系统下总删除不掉那个文件的原因.你说你的能删除掉,真郁闷....

网友P:
哈哈,最简单:砸了!

网友H:
TO: hbchenbo 哦,我是用U盘、光盘或软盘启动到纯DOS下删除的,而不是XP的DOS提示符模式下,不过我装的也是双系统,也可以在98下删除,嘿嘿... 有空多交流,也交个朋友@_@

网友M:
TO:老菜鸟 感谢你在此问题中讨论受益非浅,原按照三菱的方法删不掉文件正想放弃算了,是你叫我"再试试"鼓励了我后才解决此问题,也非常愿意和你交个朋友,我的QQ是361524877 更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把你们处理的过程都写出来,让我们共同分享.

网友Q:
我第一次装的XP2可以打开字体直接拖入回收站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我重装了另一个XP2就不行了,怎么也删不去了……

网友R:
不用那么麻烦:打开系统的字体文件,找出日文字体杀掉就可以了!!

网友S(2006-01-09):
xp sp2系统,把下面的文件全删除就行了:
msgothic.ttc
msmincho.ttc
app932.fon
app949.fon
app950.fon
app936.fon
DFCRY5.TTF
DFFRY2.TTF
DFHSG5.TTF
DFHSM3.TTF
DFKAI5.TTF
DFKTL8.TTF
DFMRG3.TTF
DFRULA5.TTF
DFSUMOC.TTF

网友H:
哦,这样啊!谢谢!我有空了去试一试!

网友T:
金山快译就可以了

网友U(2009-09-16):
怎么还是不好啊

网友U:
我试了,结果更看不清了

网友V:
 只要把msgothic.ttc删掉就可以了,本人试过的

------------------------------------

http://www,weikong32.com     技术支持:QQ644069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