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西门子6RA7087-6DS22故障!

楼主(2005-01-02):
6RA7087-6DS22在运行中1C1与1D1短路产生电弧烧伤C98043-A7002板,换上烧毁的交流侧保险,重新送上电源,装置屏幕无显示.如何修理C98043-A7002板,请各路高手指点!

网友A:
先看开关电源有没有输出,没有的话就说明至少开关电源坏了——仔细察看板面,是否有被电弧烧坏的线路——一般来说,坏了就换一块吧,不是很值得修,我们公司坏过四块,一共之修好了两块,都是小问题的,有一块和你的情况一样——都没打算修就直接报废了

楼主:
有一个刮掉名称型号的芯片被打破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