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 问题

楼主(2005-01-03):
各位大虾: 我搭了一个PC与MCU通讯的电路,是用MAX232 与MAX1480B搭的。我搭的485通讯网络为什么会出现乱码,或者有时候发送了10个字节结果PC仅仅收到了8个字节。在232转485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我搭的232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正确的使PC与MCU通讯,但是一转485就不行了。另外怎么发电路图到论坛上面来,我想把自己的电路图发上来与大家探讨。 拜托

网友A:
RS-232 是全双工的, 两边可同时发送信息; 而 2 线式 RS-485 是半双工的, 发送信息时需避免同时, 不然信息会出捶. 印象中, RS-485 发送信息前, 建议 delay 一个字符的时间再开始, 发送后要尽快将发送端 disable 掉. 这样可以避开一部份冲突的问题. 不知有没有记错, 您参考看看. Note: 发表图文内容...限中国工控网的VIP用户.

楼主:
谢谢 我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