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搞dcs需要哪方面的基础知识?

楼主(2005-01-03):
我快毕业去搞dcs了,不知道学什么东西?哪位大哥指点迷津!

楼主:
而我认为二

网友A:
首先你应该有电脑操作及编程知识,然后还要有有关工艺方面的知识。而后才能尽快地熟悉DCS。

网友B:
干这一行真没有意思,总是出差的时间多,休息的时间少。

网友C(2005-02-02):
要搞好DCS可以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出发,要对DCS输入输出卡件的性能和仪表控制基础知识L了解,还要对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有很深的了解,因为要作组态软件很有用的。

网友D(2011-07-16):
谢谢!具体一点,搞DCS需要学习哪些课程?

网友E:
DCS应用面较广,看你从事哪方面的工作,还要看你是应用还是做开发,应用比较开发来说简单一些,去网上多查查吧,资料很多。

网友F:
电脑、网络、仪表、工艺等等。

网友G:
最好有电脑编程如C,VB语言的基础,对于过程变量很多,采集很多数据的系统,使用DCS比较好,如化工,造纸,石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