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梯形图可以用什么软件画!

楼主(2005-01-03):
(无正文)

网友A(2008-10-29):
梯形图可以用什么软件画

网友B:
有些编程软件可以直接打印

网友C: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不太明白

网友D:
没看懂楼主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E:
不同品牌的PLC用不能的编程软件来编写梯形图。你需要安装工控用的专业软件。

网友F:
 编程软件有的,不过其它的软件也可以画/

网友G:
 要用PLC专门的编程软件。看你的是什么软件呀。不同的PLC要对应不同的编程软件呀。

网友H(2009-02-05):
除了专用软件,有通用的不?

网友I:
1、如三菱的可以直接打印;

2、可以抓屏后打印。

网友J(2009-05-22):
就是我想做梯形图,得用什么软件才可以做出来?  谢

网友K(2010-10-21):
谁有软件可以画梯形图就可以了最好是欧姆龙万一没有就任意给个好安装的就可以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