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与PC机通信为何只能收数据而不能发数据呢?等待回复

楼主(2005-01-04):
采用MAX1487与485转232转换器和PC机串口之间通信,但不知为何只能接收PC机发送的数据,不能发送数据出去,采用的CPU是80C196KC,可能会有些什么原因呢?

网友A:
485 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62821

网友B: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种,首先你查看电路设计是否有问题,其次检查接线。也可能你的CPU根本就没有发送出数据,你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 对了,MAX1487是半双工的,你进行了输入、输出方向控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