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动单元的问题

楼主(2005-01-04):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在制动单元不起作用的情况下,产生浮力,负载拖着电机转得情况下,变频器输出的频率还是电机实际频率吗

网友A:
负载拖着电机转得情况下,变频器输出的频率还是电机实际频率。但是,电机会发电的,直流母线电压要升高,可能引起跳闸保护,应该加装回馈制动单元。

楼主:
我觉得应该不是吧,因为负载拖着电机的时候,变频器已经控制不住了,为什么现在他还显示实际频率呢

网友B(2005-03-18):
还要亲自实验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