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数据线的问题

楼主(2005-01-04):
大家新年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我想下载三菱的程序,可手上的数据线不全,转换插头手有,能否通过简单的方法焊接一下使程序下载,有知道的望不令赐教,谢谢!

网友A:
打电话去问三菱的技术支持。

网友B:
你指的是下载三菱伺服的驱动器参数嘛?有伺服器软件嘛,没有的可以先下载驱动器软件,伺服手册上有关于下载通讯线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