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功能块高手请进(一个编程问题)!!

楼主(2005-01-04):
如果有这样一个程序:200个阀,每10个一组。每组有一个总阀,9个脉冲阀。动作要求如下:第一个总阀开后10秒开一个脉冲阀(10毫秒);之后5秒后开第二个脉冲阀,第一组结束后10秒开始第二组然后第三组直至结束200个阀动作。再延时100秒重新动作。 CPU的计时器只有128个。 请问只用15个计数器以内的编程方式。 急盼回复谢谢。思路也可。

网友A:
你自己不会做计数机器啊 我几乎不用PLC自己提供的定时功能 都是自己做的

楼主:
那就是需要大量的计数器了 但是要是做可修改时间的用计数器未免麻烦了吧 需要做一定的运算了

楼主:
请问您是否可以留下E-MAIL 可供联系

楼主:
如果有这样一个程序:200个阀,每10个一组。每组有一个总阀,9个脉冲阀。动作要求如下:第一个总阀开后10秒开一个脉冲阀(10毫秒);之后5秒后开第二个脉冲阀,第一组结束后10秒开始第二组然后第三组直至结束200个阀动作。再延时100秒重新动作。   CPU的计时器只有128个。   请问只用"15个计数器"以内的编程方式。   急盼回复谢谢。思路也可 更改:只可用15个计时器以内

楼主:
用SFC4/5做??

网友B:
把每一组先做个FB

网友C:
可以用时钟脉冲,做一累加器去比较不同的值然后开启不同的阀也可以的吧

网友D:
我有个笨办法试试看行不行: 在三菱中你可以写个子程序如下: 调用子程序时,总阀MO先启动,T1记录10秒后第一个脉冲阀 M1启动,此时M1常开触点上升沿脉冲导通PV为5.01秒的T2,同时导通M100并自锁上,T2的常开触点上升沿脉冲 PLS D0;T2的常闭触点断开T2,当D0的当前值为1时,导通M2;M2、M3....M10的开触点上升沿脉冲也为启动T2的条件,同理的出M3、M4.....这样当D0的值为9时启动M10,并导通一个结束标志,返回主程序,结束标志导通主程序里面的T3,10秒后再调用子程序,在主程序里用个D1,当D1为0时MO~M10导通Y0~Y10即前10个阀,这样就可以实现整个功能。 T2的最小单位为100ms,反正随便换了,很乱,取那个意思就是了。

网友D:
不好意思,发了才知道要求用S7—300,不过一样啊 那个子程序放在一个FC里面,再cc 调用也能实现吧。

楼主:
我曾经用FB开关量做过 实现了 用计数器做过实现了 现在想知道有无更好的方法

楼主:
FB只有开关量才行 如何解决制作带有计时计数的功能块?? 还是这样的FB实现不了 调用就冲突?

网友D:
楼上你好,我想问一下用FB的开关量怎么实现能说吗, 小弟接触S7—300不久,一直就用FC都没有用FB

网友E:
你可以调用OB30-OB38功能块,定期扫描的!!!!

网友F:
TO:思贺 因为做法很浅显,所以不在这里留言 留下EMAIL我们可相互交流。

网友F:
300没有步进指令功能?? 只有400有这个功能包??

网友G:
兄弟是做高炉煤气除尘的吧,不要用计数器也可以做。

网友F:
兄台明示。谢谢 或者留下EMAIL 俺是19809876@163.com

网友H:
兄弟,我编了个15*28个电磁并使阀的控制程序,与你的要求一样。(是高炉布袋除尘的)只用了两个计数器、两个移位寄存器,程序不到3500个字节长。功能很完善,包括全程反吹、分组反吹和单箱体反吹。程序是用西门子的PLC编的。我可以发一份给你。

网友I:
AN #TIME_NO L S5T#250MS SE #TIME_NO NOT BEC L #PULSE_BYTE INC 1 T #PULSE_BYTE BEU 太好用了,你只要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你想要多少时间继电器就有多少时间继电器

网友F: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 TO:gdldq 多谢发一份程序学习一下

网友F:
19809876@163.com

网友F:
TO:心yy AN #TIME_NO    L S5T#250MS    SE #TIME_NO    NOT    BEC    L #PULSE_BYTE    INC 1    T #PULSE_BYTE    BEU 我不会用语句表。请问我如何应用这个时间继电器。 或者可用梯形图实现这个FB块。 19809876@163.com 谢谢

网友F:
TO:心yy 看了半天终于明白了。 相当于累加器似的 呵呵 谢了

网友H:
本来是梯形图,但无法传梯形图给你,只好转成语句表发给你。你可以打开。语句表不易看懂,里面有些是标号,无具体地址,不过耐心点可以看懂。Network1 A "DXT" A( L MD 56 L L#0 <>D ) O A "quanchen" A "quanchenfcks" O M 8.1 O "fcgzhzh" = L 0.0 A L 0.0 AN M 24.2 AN M 24.3 = "fcgzhzh" A L 0.0 FP M 7.0 = L 0.1 A L 0.1 BLD 102 L C#20 S C 0 A L 0.1 JNB _001 L 1 T MW 10 _001: NOP 0 A L 0.1 JNB _002 L 1 T MW 12 _002: NOP 0 A L 0.1 BLD 102 L C#15 S C 1 Network2 L C 1 T MW 204 NOP 0 Network3 O M 24.3 O M 24.2 = L 0.0 A L 0.0 JNB _003 L 0 T MD 16 _003: NOP 0 A L 0.0 JNB _004 L 0 T MW 10 _004: NOP 0 network4 A "fenzu" A( O "fc1c" O "fc2c" O "fc3c" O "fc4c" ) FP M 8.0 = M 8.1 A "fenzu" = L 0.0 A L 0.0 A "fc1c" FP M 7.1 JNB _005 L 1 T MD 16 _005: NOP 0 A L 0.0 A "fc2c" FP M 7.2 JNB _006 L 128 T MD 16 _006: NOP 0 A L 0.0 A "fc3c" FP M 7.3 JNB _007 L 16384 T MD 16 _007: NOP 0 A L 0.0 A "fc4c" FP M 7.4 JNB _008 L L#2097152 T MD 16 _008: NOP 0 A "quanchen" A "quanchenfcks" FP M 7.5 JNB _009 L 1 T MD 16 _009: NOP 0 A "DXT" = L 0.0 A( A L 0.0 A "1haoguzhang" FP M 55.0 ) A "DXT" = M 59.0 A( A L 0.0 A "2haoguzhang" FP M 55.1 ) A "DXT" = M 59.1 A( A L 0.0 A "3haoguzhang" FP M 55.2 ) A "DXT" = M 59.2 A( A L 0.0 A "4haoguzhang" FP M 55.3 ) A "DXT" = M 59.3 A( A L 0.0 A "5haoguzhang" FP M 54.0 ) A "DXT" = M 58.0 A( A L 0.0 A "6haoguzhang" FP M 54.1 ) A "DXT" = M 58.1 A( A L 0.0 A "7haoguzhang" FP M 54.2 ) A "DXT" = M 58.2 A( A L 0.0 A "8haoguzhang" FP M 54.3 ) A "DXT" = M 58.3 A( A L 0.0 A "9haoguzhang" FP M 54.4 ) A "DXT" = M 58.4 A( A L 0.0 A "10haoguzhang" FP M 54.5 ) A "DXT" = M 58.5 A( A L 0.0 A "11haoguzhang" FP M 54.6 ) A "DXT" = M 58.6 A( A L 0.0 A "12haoguzhang" FP M 54.7 ) A "DXT" = M 58.7 A( A L 0.0 A "13haoguzhang" FP M 53.0 ) A "DXT" = M 57.0 A( A L 0.0 A "14haoguzhang" FP M 53.1 ) A "DXT" = M 57.1 A( A L 0.0 A "15haoguzhang" FP M 53.2 ) A "DXT" = M 57.2 A( A L 0.0 A "16haoguzhang" FP M 53.3 ) A "DXT" = M 57.3 A( A L 0.0 A "17haoguzhang" FP M 53.4 ) A "DXT" = M 57.4 A( A L 0.0 A "18haoguzhang" FP M 53.5 ) A "DXT" = M 57.5 A( A L 0.0 A "19haoguzhang" FP M 53.6 ) A "DXT" = M 57.6 A( A L 0.0 A "20haoguzhang" FP M 53.7 ) A "DXT" = M 57.7 A( A L 0.0 A "21haoguzhang" FP M 52.0 ) A "DXT" = M 56.0 A( A L 0.0 A "22haoguzhang" FP M 52.1 ) A "DXT" = M 56.1 A( A L 0.0 A "23haoguzhang" FP M 52.2 ) A "DXT" = M 56.2 A( A L 0.0 A "24haoguzhang" FP M 52.3 ) A "DXT" = M 56.3 A( A L 0.0 A "25haoguzhang" FP M 52.4 ) A "DXT" = M 56.4 A( A L 0.0 A "26haoguzhang" FP M 52.5 ) A "DXT" = M 56.5 A( A L 0.0 A "27haoguzhang" FP M 52.6 ) A "DXT" = M 56.6 A( A L 0.0 A "28haoguzhang" FP M 52.7 ) A "DXT" = M 56.7 A "DXT" A( L MD 56 L L#0 <>D ) JNB _00a L MD 56 T MD 60 _00a: NOP 0 AN C 0 = L 0.0 A L 0.0 JNB _00b L MW 12 L MW 10 SLW T MW 10 _00b: NOP 0 A L 0.0 BLD 102 CD C 1 A L 0.0 BLD 102 L C#20 S C 0 AN C 0 = L 0.0 A L 0.0 JNB _00b L MW 12 L MW 10 SLW T MW 10 _00b: NOP 0 A L 0.0 BLD 102 CD C 1 A L 0.0 BLD 102 L C#20 S C 0 A( O "quanchen" O "fenzu" ) AN C 1 O A( O "fenzu" O "quanchen" ) A M 24.0 AN M 24.4 = L 0.0 A L 0.0 BLD 102 L C#15 S C 1 A L 0.0 JNB _00d L MW 12 L MD 16 SLD T MD 16 _00d: NOP 0 A L 0.0 BLD 102 = M 24.4 A( A "fcgzhzh" JNB _00e L MD 3 L MD 16 AD T MD 20 SET SAVE CLR _00e: A BR ) A( L MD 20 L L#0 <>D ) O( A( A "fcgzhzh" JNB _00f L MD 25 L MD 16 AD T MD 64 SET SAVE CLR _00f: A BR ) A( L MD 64 L L#0 <>D ) ) = M 24.0 L C 0 T MW 14 SET SAVE CLR A BR = L 0.0 A L 0.0 A( L MW 14 L 1 <=I ) = L 0.1 A L 0.1 A( AN "DXT" A M 19.0 O A "DXT" A M 63.0 ) JNB _010 L MW 10 T QW 50 _010: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9.1 O A "DXT" A M 63.1 ) JNB _011 L MW 10 T QW 52 _011: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9.2 O A "DXT" A M 63.2 ) JNB _012 L MW 10 T QW 54 _012: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9.3 O A "DXT" A M 63.3 ) JNB _013 L MW 10 T QW 56 _013: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9.4 O A "DXT" A M 62.0 ) JNB _014 L MW 10 T QW 58 _014: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9.5 O A "DXT" A M 62.1 ) JNB _015 L MW 10 T QW 60 _015: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9.6 O A "DXT" A M 62.2 ) JNB _016 L MW 10 T QW 62 _016: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9.7 O A "DXT" A M 62.3 ) JNB _017 L MW 10 T QW 64 _017: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8.0 O A "DXT" A M 62.4 ) JNB _018 L MW 10 T QW 66 _018: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8.1 O A "DXT" A M 62.5 ) JNB _019 L MW 10 T QW 68 _019: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8.2 O A "DXT" A M 62.6 ) JNB _01a L MW 10 T QW 70 _01a: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8.3 O A "DXT" A M 62.7 ) JNB _01b L MW 10 T QW 72 _01b: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8.4 O A "DXT" A M 61.0 ) JNB _01c L MW 10 T QW 74 _01c: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8.5 O A "DXT" A M 61.1 ) JNB _01d L MW 10 T QW 76 _01d: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8.6 O A "DXT" A M 61.2 ) JNB _01e L MW 10 T QW 78 _01e: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8.7 O A "DXT" A M 61.3 ) JNB _01f L MW 10 T QW 80 _01f: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7.0 O A "DXT" A M 61.4 ) JNB _020 L MW 10 T QW 82 _020: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7.1 O A "DXT" A M 61.5 ) JNB _021 L MW 10 T QW 84 _021: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7.2 O A "DXT" A M 61.6 ) JNB _022 L MW 10 T QW 86 _022: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7.3 O A "DXT" A M 61.7 ) JNB _023 L MW 10 T QW 88 _023: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7.4 O A "DXT" A M 60.0 ) JNB _024 L MW 10 T QW 90 _024: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7.5 O A "DXT" A M 60.1 ) JNB _025 L MW 10 T QW 92 _025: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7.6 O A "DXT" A M 60.2 ) JNB _026 L MW 10 T QW 94 _026: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7.7 O A "DXT" A M 60.3 ) JNB _027 L MW 10 T QW 96 _027: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6.0 O A "DXT" A M 60.4 ) JNB _028 L MW 10 T QW 98 _028: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6.1 O A "DXT" A M 60.5 ) JNB _029 L MW 10 T QW 100 _029: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6.2 O A "DXT" A M 60.6 ) JNB _02a L MW 10 T QW 102 _02a: NOP 0 A L 0.1 A( AN "DXT" A M 16.3 O A "DXT" A M 60.7 ) JNB _02b L MW 10 T QW 104 _02b: NOP 0 A L 0.0 A( L MW 14 L 1 >I ) = L 0.1 A L 0.1 JNB _02c L L#0 T QD 50 _02c: NOP 0 A L 0.1 JNB _02d L L#0 T QD 54 _02d: NOP 0 A L 0.1 JNB _02e L L#0 T QD 58 _02e: NOP 0 A L 0.1 JNB _02f L L#0 T QD 62 _02f: NOP 0 A L 0.1 JNB _030 L L#0 T QD 66 _030: NOP 0 A L 0.1 JNB _031 L L#0 T QD 70 _031: NOP 0 A L 0.1 JNB _032 L L#0 T QD 74 _032: NOP 0 A L 0.1 JNB _033 L L#0 T QD 78 _033: NOP 0 A L 0.1 JNB _034 L L#0 T QD 82 _034: NOP 0 A L 0.1 JNB _035 L L#0 T QD 86 _035: NOP 0 A L 0.1 JNB _036 L L#0 T QD 90 _036: NOP 0 A L 0.1 JNB _037 L L#0 T QD 94 _037: NOP 0 A L 0.1 JNB _038 L L#0 T QD 98 _038: NOP 0 A L 0.1 JNB _039 L L#0 T QD 102 _039: NOP 0 A( A "quanchen" A M 16.3 O A "fenzu" A( O M 19.6 O M 18.5 O M 17.4 O M 16.3 ) O A "DXT" A M 10.6 ) FN M 24.1 = M 24.2 A( L MD 3 L MD 16 OD T QD 56 SET SAVE CLR A BR ) JNB _03a L MD 25 L QD 56 OD T QD 56 _03a: NOP 0 A "休风1组" = M 28.0 = M 28.1 = M 28.2 = M 28.3 = M 28.4 = M 28.5 = M 28.6 A "休风2组" = M 28.7 = M 27.0 = M 27.1 = M 27.2 = M 27.3 = M 27.4 = M 27.5 A "休风3组" = M 27.6 = M 27.7 = M 26.0 = M 26.1 = M 26.2 = M 26.3 = M 26.4 A "休风4组" = M 26.5 = M 26.6 = M 26.7 = M 25.0 = M 25.1 = M 25.2 = M 25.3 A "全部休风" JNB _03b L DW#16#FFFFFFF T MD 25 _03b: NOP 0 O M 19.0 O "1haoguzhang" = "1号箱体A阀开/关" = "1号箱体B阀开/关" O M 19.1 O "2haoguzhang" = "2号箱体A阀开/关" = "2号箱体B阀开/关" 以下至为  O M 16.3   O "28haoguzhang" = "28号箱体A阀开/关" = "28号箱体B阀开/关"

网友F:
谢谢 不过语句表我就需要现在学了 hehe

网友J(2020-05-04):
引用 网友H:
兄弟,我编了个15*28个电磁并使阀的控制程序,与你的...

兄弟你那个除尘器的程序还有吗?想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