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如何做计时器?:~~~~(

楼主(2005-01-04):
300里面如何做计时器? 用记数器在FB做 用OB反复调用会冲突啊 怎么办????

网友A:
有现成的计时器,为什么不用啊!

网友B:
应该是难以实现啊:(

网友C:
可以直接用计时器模块呀 你仔细看timer中模块的说明!!

网友B:
你说得在一个程序里可以反复调用,相同的T1或是TX么? 那样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