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请教斑竹关于GPRS的实时性

楼主(2005-01-04):
我是个新手,问一个很业余的问题,希望斑竹赐教: 我厂想采用GPRS实现与远端泵站的无线通信,但是听说采用GPRS的实时性不太好,发送到远端泵站的数据经常要过几分钟才能收到,是不是这样的?用GPRS来进行远程控制是否可行?谢谢斑竹!!

网友A:
呵呵,GPRS讲究的就是实时性,不过像楼主所说的发送数据要几分钟才能收到这种情况,只可能是数据采集量非常的大,需要几分钟来传送数据,正常做为数据透传,从设备采集上来数据发送出去到服务器端响应正常时间是在2秒钟以内.而大的数据一般都会做一些分包,拆包处理,尽可能的去适应GPRS的传输速率.建议楼主可以去找一些关天GPRS网络说明的东东看看.

网友B:
GPRS在实时控制中的应用的确需要注意网络的压包现象,但通过不同的应用方式可以很好的解决。

网友C:
GPRS来进行远程监控 是完全可行的 It's available absolutely. 不过如果你担心时延方面的问题,, 个人觉得CDMA方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D:
GPRS延时是正常的,但你听说的延时几分钟才收到数据,那肯定说这话的人根本不懂GPRS是什么.超过1分钟了数据都丢了,哪里还能收到. 至于延时多少你可以通过多方考证去落实,最好是亲自测试.

网友B:
网络压包和延时是两个概念。 压包一般是网络忙或网络飘造成的,根据目前的应用,压包现象有时候是长一些。所以在控制应用中,应该有一些针对措施。 在GPRS应用中,由于网络技术上的特点,延时是很正常的,一般在3秒左右,各类的物理传输媒质都存在,只是大小不同。GPRS传输只要方案得当,完全能够满足一些应用。

楼主:
现在我厂已决定使用ADSL来传输数据,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D:
继续讨论,建议把此贴发展成讨论延时性的精华贴!

网友E:
这样的项目我刚做完:共13个泵站,中心使用电信ADSL 512K带宽,各终端使用GPRS模块。需要注意的是当地的电信宽带需稳定,二是GPRS模块通讯能力需强大(主要反应在登录时间短,因为移动GPRS信号易掉线),三是当地的移动信号因素,四是通讯上传数据需精短。因此做以前需做可行性检测,总的而言,远程泵站数传通讯采用此种通讯方式还是可以的。

网友B:
使用ADSL只是变换一下中心组网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延时压包现象,而且多网络更会使延时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