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22网络屡烧PLC通讯口

楼主(2005-01-04):
求救:上位机采用dell的原装机,采用研华ADAM4520,RS232转RS422进行通讯。四线制方式 下面有4个PLC远程站,采用PLC的RS422进行通讯,总共距离800米。如何解决信号的干扰问题。

网友A:
PLC前加防雷保护

楼主:
近期是冬季啊!有人推荐采用422光电隔离产品。不知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B:
如果只是想解決信號的干擾問題, 在RS-422 訊號線加上隔離器是一個辦法.它的主要功用是隔離 原裝機及PLC 的電源及訊號線.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10ar_c.htm 或是採用光纤.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2000/i-2541_c.htm

楼主:
如果采用光电隔离后,在接地方面如何进行优化考虑,请各位大虾支招。

楼主(2008-12-23):
这种情况是典型的浪涌干扰情况,采用通讯防浪涌的产品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不是简单光电隔离能够解决的问题, 是需要将浪涌的电流及时的短路到大地,有效保护我们的通讯端口.具体的问题可以和我公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