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炉子加热温度控制问题

楼主(2005-01-04):
我要对一个炉子加热,想设计温控表控制(温控表面板按键)和PC后台控制(通过组态软件和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实现)功能,是不是仪表控制输出必须选择4~20mA电流控制输出类型的?面板控制和后台控制怎么能不互相影响呢?我的意思是面板控制和后台控制要不要一个转换功能,按钮什么的? 我刚毕业,转行搞控制,不太懂,请大虾们帮忙,谢谢。

网友A:
智能温控表+通讯接口+PC+组态软件(不需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完成温度控制

网友B(2005-09-04):
什么类型加热? 太湖浪子的蛮不错的

网友C:
现代III型仪表的输出标准都是4~20mA电流,2线制,抗干扰、传输距离等性能方面都很好的,为什么不选择呢,要不然的话选现场总线的。 组态软件 + IPC + 模拟量输出卡 + 智能温度控制器,即可很好地解决你的问题了,我们刚做过。许多智能温度控制器上有无扰动转换功能的。

网友D:
太湖浪子的good! 我们是开发制造仪表的,对表熟悉些,仪表面板可设按钮,手动调整控制权转移。

网友E:
用电热管加热还是其他的,如果要求不高,用电热管加热的话一般的仪表就好,价格便宜,如果要用PC选带串口的就好了!再用组太王之类的软件,做加热做了好几年,不过就是这个做的不多,多半是用的HIM+PLC。

网友C:
天辰: 我的方案如何?

网友F:
测测控控:模拟量输出卡 是什么用途? 太湖浪子:‘智能温控表+通讯接口+PC+组态软件(不需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完成温度控制’ 可行。

网友G:
1、根据你所控制的执行机构所需的输入信号类型,确定你的控制输出类型。 2、面板控制和PC控制之间应加一个转换开关,来确定是用面板,还是PC。

小河!!!!

网友:
支持“太湖浪子”,可行

网友D:
测测控控: 如周工所说,你那 模拟量输出卡 是什么用途? 仪表通过通讯(RS485等)于PLC,PC等工控机直接相连,仪表本身自带手自动切换,包括仪表的参数,控制权转移后,上位机都可以直接设定。QQ:195495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