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隔几秒就报警,但报警记录很快消失,怎么办

楼主(2005-01-04):
WINCC每隔几秒就出现某一过电流故障,但其报警记录又很快从界面消失。经证实,不存在此故障,这是怎么回事?我使用的是WINCC5.1,新手上路,问题多多,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你检查一下你报警记录中的TAG,是不是报警的限位值设得处于临界线上,而你电流的数据又不是很稳定,寻致此数据在报警的临界线上上下波动? 要不就是在组态WINCC时将错误的TAG位组态到了过流报警消息上. 我通常使用WINCC6.0,对WINCC5.1的功能可能不大熟悉

网友B(2005-02-16):
同意独江雪的意见。电流可能存在瞬时峰值过大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传输过程中是否有干扰引入。

网友C(2005-04-15):
组态WINCC时将错误的TAG位组态到了过流报警消息上. 同意

网友D(2005-06-14):
同意独江雪的意见。限位值设置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