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incc6.0与sql server通讯

楼主(2005-01-04):
我打算把wincc里面的tag值导到外部自己创建的数据库中(sqlserver或access),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例程:包括数据库连接句法、数据查找句法

网友A:
Wincc6.0本身的SQL.server就已经将组态的变量,变量归档,报警归档等数据建立了数据库,你只要打开SQL Enterprise就可以看到了,不知道你还要怎么样导出去?

楼主:
但是wincc读取自己的归档数据的时候好像还需要你个功能组件程序connectivity pack吧,那是需要另外花钱的

网友B(2005-03-31):
我也想知道如何连接?wincc所连接的SQL数据库中没法显示汉字,出现乱码,如果自己建立个新的表没法输入汉字。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如何连接?wincc所连接的SQL数据库中没法显示汉字,出现乱码,如果自己建立个新的表没法输入汉字。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D(2007-02-02):
sql的表中记录数据用nchar或ntext可写入时汉字都变成?号,我换了一台机试依然如此.
在sql里直接输入可以,但我用VBS脚本或C脚本向sql里写入汉字就出现和上面一样情况,把汉字换成英文就能顺利写入。请各位帮忙

网友E:
自己建立一个数据库,通过ADO或ODBC都可以方便的操作数据库,具体的连接方法在wincc的帮助中搜索ODBC可以找到程序,改改就可以用,很方便!也很容易.

网友E:
关于汉字的问题,wincc的创建的数据库中是不能识别汉字的,自己建的数据库只要将数据库建立成chinese_ci_as类型就可以写入汉字了

网友E:
connectivity pack软件要买也可以,但是wincc的数据库是可以灵活操作的,可以通过程序访问的,不用花这个冤枉钱

网友F(2007-03-12):
最好不要自己建数据库

网友G:
win cc 能加载一个控件直接显示数据库表中的所有记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