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冗余服务器的问题

楼主(2005-01-04):
各位大侠: 我要写个方案,现在遇到难题,请帮忙看看: 系统要求使用两台冗余服务器与plc设备构成的环网交换数据,而且远程监控系统(即上位机)下发命令和数据采集均通过冗余服务器中转,且冗余服务器只处理数据,并不进行图形处理。 我得问题是:冗余服务器上应该配置ge公司的什么产品和组件,版本多少。 我听说数据采集和转发功能可以通过ifix plus scada pack server only来实现,但冗余功能就不清楚了。 请高手帮帮忙,最好能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否则东东写不出来啊!

网友A:
贝加莱的DCS,APROL的网络架构很象你说的. 我们分三层: 1.操作层: 多台操作员站和一台工程师站服务器(支持无限制工程师同时组态); 2.冗余服务器层: 两台实时服务器,只负责收集信息和数据处理; 3.现场层: 现场控制器. 网络部分: 操作层-服务器层:10/100M以太网 服务器层-现场控制器层:10/100M以太网 如果感兴趣,请发EMAIL:support.cn@br-automation.com

网友B:
呵呵,要加选项的,冗余选项或买professional版本也可以的。 tianyake.126.com 天涯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