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固态继电器”

楼主(2005-01-05):
请问各位高手什么叫“固态继电器”和一般的继电器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一般继电器内部有线圈,靠线圈的得失电控制触点的动作。 固态继电器是一种封装型的继电器,内部为功率元件(可控硅等),采用光电耦合形式动作。

楼主:
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叫光电耦合啊十分感谢!!!

网友B:
光电耦合应该是光三级管有光照射时可以导通,使电路工作。

网友C:
固态继电器由光耦进行开关控制,没有一般电磁继电器的机械触点,所以不存在触点氧化,产生电火花等问题。隔离效果好,但过载能力不如电磁继电器。价格也比较贵。

网友D:
固态继电器的0压触发和瞬时触发有啥不同啊!请问各路英雄豪杰!

网友E:
今天小弟想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体,可是换了两个固态继电器都是3和4两脚没通1和2就通了,这么邪门,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回事吗?固态继电器交流0压导通型,负荷电压在范围内。

网友F:
固态继电器是一种封装型的继电器,内部为开关元件(三极管)不是光电耦合。 而是弱电控制强电的一种继电器。其输入电压在12——32V之间。输出电压有两种形式:1、交流输出2、直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