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流

楼主(2005-01-05):
这几天我做一个印刷机控制,用三菱FR-A540-37K-CH变频器做主牵引用,用磁通矢量控制,在最初的几分钟内,运行还正常,电流差不多40A,10分钟左右,电流变急剧上升,大概1分钟多便从40A上升到100多A,请各位大虾帮忙这是怎么回事!谢!

网友A:
电机是否被卡住?

楼主:
电机没有被卡住,当电流到100多A时,停止,用一根铁棍能够橇动!

网友B:
我曾经遇过:面板先显示“OL",时间一常报:E.THM或E.THT,此现象 一般为负载问题:电机抱闸,电机轴承,印刷机轴瓦及润滑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