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西门子s7-200读实时时钟和设定时实时钟指令

楼主(2005-01-05):
我想问一下,西门子s7-200读实时时钟和设定时实时钟,需要时钟模块,这个模块是plc本身就有,还是学要买,查了查s7-200产品好像没有时钟模块?请教大虾

网友A:
plc本身就有

网友B(2005-03-04):
PLC本身就有。读时钟指令是READ—RTC,写时钟指令是SET-RTC。 也可以在菜单PLC下选择当日时钟进行设置。jiangzhuqian2004@126.com

网友C(2005-05-16):
小弟用的是S7-200 CPU222的PLC,但不知是程序的问题还是CPU不支持。读出的都是零???? 在菜单PLC下选择当日时钟进行设置,结果是CPU不支持!! LD I0.5 BTI VB101, VW500 MOVB VB103, VB203 MOVB VB104, VB204 MOVB VB105, VB205 MOVB VB100, VB200 LD SM0.5 EU TODR VB100 LD I0.6 MOVB 16#05, VB301 MOVB 16#0A, VB302 MOVB 16#09, VB303 MOVB 16#09, VB304 MOVB 16#09, VB305 MOVB 16#00, VB306 MOVB 16#05, VB307 MOVB 16#05, VB300 LD I0.4 EU TODW VB300 LD I0.7 MOVB VB301, VB401 MOVB VB302, VB402 MOVB VB303, VB403 MOVB VB304, VB404 MOVB VB305, VB405 MOVB VB306, VB406 MOVB VB307, VB407 MOVB VB300, VB400 以上是小弟的程序,请大虾们指教!!!先表示感谢!!!!!

网友A:
CPU222不支持时钟。

网友C:
哪请问。CPU***才支持时钟?

网友D:
CPU不支持硬件时钟,可以自己diy一个软件时钟。

网友E(2006-05-22):
CND5~10水电解制氢控制的S7—200原代码

网友E:
CND5~10水电解制氢槽压、液位、电流S7—200控制的PID原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