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多轴定位的同轴度和定位准确度?

楼主(2005-01-05):
对于多轴定位系统 ,用什么方法或元件检测定位精度?轴系同轴度、轴系垂直度、轴系精度、轴系相交位置偏差等参数?

网友A:
我调试机床的定位精度用的是千分表。 精度为0。1丝

楼主:
谢谢小贺了,还有别的方法吗?精度再高点的? 大家讨论一下 ,难道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高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