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下直流电源和直流负载的大概原理?

楼主(2005-01-05):
高手们,请介绍下直流电源和直流负载的大概原理,想不明白阿,谢谢!

网友A:
恒压方式:当电源端电压高时,表示负载轻,应调大电流(即调小电阻);反之当电源端电压低时,表示负载重,应调小电流(即调大电阻); 恒流方式:当电源端电流高时,表示负载重,应调小电流(即调大电阻);反之当电源端电流低时,表示负载轻,应调大电流(即调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