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一个程序问题S7-300

楼主(2005-01-05):
S7-300可否简单实现多个条件(开关量)取几个的功能块或是解决方案? 例:20个条件,取三个满足用做报警,如何做法? 我是这样进行的(如下),但是运算好象累赘了些。 把每个条件都放到MBXX.0位。例:第一个条件放MB10.0,第二个条件就放MB11.0…………类推 然后把MB10、MB11、……里面的数加起来。总和大于三就输出报警条件。 请问有其他什么好方法??

网友A:
试试移位指令,怎么样呢?,每个条件移位一次,最后再判别一下.

网友B:
我也正考虑此问题,不过我的思路是,将各位分别对应送入一个字的各位,然后统计此字中1的个数(STEP7系统中有这样的功能块),当其大于三时就输出报警,你的方法会大大浪费系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