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向高手请教FX2编程小问题!急!!!!!!

楼主(2005-01-05):
各位大侠,小弟PLC编程刚入门,现被一问题困扰:用一个键实现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的类似电视机开关的电路!(型号 FX2) 望高手指点,小弟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查手册,有专用指令。

楼主:
哦,那不用专门的指令可否编出来呢? 只是用最基本的?

网友B:
用微分处理好按钮抖动就好了。每个做工控的人都做过这样的程序,是必修课的。

网友C:
可采用脉冲型交替输出指令 ALT(p)

网友C:
处理抖动可设置输入信号采集的灵敏度。若只采用基本指令,结合计数器即可搞定

网友D:
也可以利用扫描周期,用SET和RESET,按一下,设置,过两个扫描周期(一个不太稳定),再按一下,RESET。这样的做法适合所有的PLC,而不用什么专用指令。

网友E:
可以试试这个程序 LDI M102 OR M100 ANI M101 AND X001 OUT M100 LD M102 OR M101 ANI M100 AND X001 OUT M101 LD M100 OR M102 ANI M101 OUT M102 LD M102 OUT Y001 END OUT

楼主:
听了各位大侠的指点,看小弟的编写正确不?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见谅! LD X0 SET Y0 LD X0 OUT C0 K2 LD C0 RST Y0

网友F:
你好,我也是初学者,不知道这么写对不对,希望前辈指教 LD X0 PLS M0 LD M0 ANI Y0 LDI M0 AND Y0 ORB OUT Y0 END

网友G(2009-09-20):
先用一个移位寄存器指令再用一个输出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H:
1--1/1---【alt y0】 x0 y0 用x0控制 y0 看看这个怎么样

网友H:
希望斑竹增加截图功能啊 只能是语言的 不好看啊 小弟只会梯形图啊

网友I:
手册有专用指令,直接  编程就行。

网友J:
楼主一定要PLC指令么?换一个带自锁的开关,这样是否就不行呢!软件不行,咱们换硬件。

网友K:
找这个《三菱PLC应用101例》,11.1M。需要我发给你,你没有地址。

网友L:
14楼高见,我也有同感,PLC不是万能的,有的地方用它有点大材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