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测试

楼主(2005-01-05):
各位高手,我有一高压电源,后板上有一D型连接端子,当输出电压时,D型连接端子有两接点PIN7和PIN8被继电器接通,不输出电压时PIN7和PIN8被继电器断开,接点容量AC250V 1.0Amp/DC 250V 0.5Amp.我现在想在计算机上显示高压电源的状态,看是否接通,不知能否通过数采卡PCI-6014的DIO口测试其信息,哪位高手能否详述一下步骤,谢谢

楼主:
关键是PIN7和PIN8没有正负极性的限制,每一个信号是独立的接线,没有共同的地线。我想把两节点中任一节点接至DIO口,我担心电流电压过大,烧坏数采卡,哪位仁兄有好办法

楼主:
现在不知怎办,无论加不加电源,PIN7和PIN8用万用表测得0.52欧,不知咱办,请求高手帮忙

网友A:
你可以不直接测量高压而在接通与断开的继电器上想办法

网友B:
你可以用高压触点控制低压继电器,然后再输出触点信号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老师的帮忙,小队长,您所说的高压触点控制低压继电器,能否解释一下,我只需测接通与否的状态,高压多少不必知道,还有我的高压电源烧坏过几次,都修好了,能正常输出电压,但修的时候没考虑后面端子能否正常使用的问题,不知这是不是PIN7和PIN8始终在0.52左右的原因(我的意思是继电器被击穿或烧坏,使PIN7和PIN8短路)。再次感谢你们的指导,谢谢。

网友C:
xuefeng0770说得不错,若PIN7和PIN8是内部继电器的一组触点,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输出电压,PIN7和PIN8两端都没有电压。这样,你可以直接将这两个点接入PCI-6014卡。若PIN7和PIN8可以输出250V的电压,那么,你将这两个点接入一个继电器(220V)回路,把继电器中的一组触点(常开或常闭)接入PCI-6014卡,也能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