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的FX系列PLC的485模块在与变频器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5-01-05):
三菱的FX系列PLC的485模块在与变频器通讯的时候,写入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读的时候多数是自发自收,很少的时候可以读出来,这是什么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A:
我也在实验三菱的FX系列PLC的485模块在与三菱变频器通讯,一直没调通,您能帮我指教一下吗? email:tjsunshineem@yahoo.com.cn qq:124755318

网友A:
我已经调试好

网友B:
这中三菱PLC自身的问题,没得救。你可以把接收到的内容过滤一下。还有就是买单独的模块,那种不是挂在CPU上模块。

网友C:
请问三菱FX-1N系列的PLC和松下的GT01触摸屏通信怎么解决?GT01的通信口有两个:一个是五针的圆口RS232C,一个是端子台RS232C口。

楼主:
很简单,按线的标注接就行了.

网友D:
请问FX1N-60MR的PLC和5台带有RS485接口的数字显示仪表通信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只要把数字显示仪表栈号设定好就行了,其他跟一对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