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8?

楼主(2005-01-05):
我在维修一个24v稳压电源.电源是用LM338K直接稳压的.发现是LM338K坏,更换后发现不能带负载.原来LM338K是ST 公司的.现在换了国半的和其他三家公司的,可是都不行.都是不能带负载.其他的电阻,电容都换完了,就是不好.现在不知道是不是LM338K有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应该检查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B(2005-02-17):
这个电路很简单,芯片的结构也很容易找出来,不能带负载 我估计是有别的地方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