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度传感器校正

楼主(2005-01-05):
有1个Pt100传感器和变送器,还有1个Pt1000的传感变送一体的,都是刚买的。通过组态王采集同一点温度数据,但出来的2个温度值有差异,最大竟达到2度,打到各自的厂家去问,答复说出厂前校准过,没问题。但现在由于对温度的实际要求较高,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进行修正、减少这种差异吗?是否要重新进行校准,如果要自己校准的话,需要配置相关的哪些设备仪表,如何进行校准。 我在一篇论文中看到: 传感器的校正:实验时发现温度传感器存在非线性和滞后,为了能更精确地控制,对计算机采集的数据进行了校正。用曲线拟合的方法对实际电压值和实际温度值进行多项式拟合,因为电压和温度基本上是线性的关系,用一次多项式即可得到很好的效果。拟合后的温度值误差控制在0.2℃范围内。其他传感器的校正方法与此类似。 这样拟合会有改善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可以先试着将两个传感器放在恒温槽中静置一段时间后再查看数据是否仍有那么大的差异,现在不好判断具体原因。

网友B:
计算机+采集单元 部分的校验: 你可以用标准电阻箱 参照分度表PT100 分别加整个量程信号 然后做个回程 看看误差多大, 不过软件部分是可以很灵活的休整的,精度可以提高. PT100部分 你可以购买部分校验设备 包括温槽+仪表和标准热电阻 但最好的办法是 拿到你们当地的计量部门比如标准计量局去检测 用不了多少钱 (100块吧可能路费也有了) 既有权威性 又省事 以上仅仅是回答你如何校验的问题 但从整体上讲,我认为问题不在PT100不准确, 建议你先这样检查: 记录采集的温度然后调换PT100电阻 再记录温度 看看变化,剩下的分析你应该明白了吧 另外误差多半出在采集环节上 特别是软件的处理,你看到的温度偏差 是不是因为有滞后啊?

网友C:
买好一点的变送器就解决了!或者到计量局校准吧,每一度校准一个点,精度肯定很高。 Hygroclip温湿度变送器(带显示控制报警功能) K系列是rotronic产品中用于工业设备的最受喜爱的产品, 具有高精度,高可靠性及更为灵活广泛的 产品配置选择, 可以满足各种要求极为严格的工业环境.      。供电电压:12~24VDC 。输出形式:4~20mA ,0~1VDC,0~5VDC,0~10VDC 。测量范围: T:最大-50-+200℃ H:0-100%RH 。测量精度:T:±0.3℃ H:±1.5%RH(23℃±2℃ 0%-100%RH) 。储存条件:T:-10-50℃ H:20%-80%RH 。温度补偿:0-100℃ 。输出负载:电压输出大于1KΩ,电流输出小于500Ω 。安装方式:墙面式,管道式,线缆式安装 。长期稳定性:在普通条件下,<1%RH/年;<0.1℃/年 。重复性:0.5%RH,0.1℃ 。带显示与控制功能(继电器控制)   典型应用:温湿度实验箱、楼宇监控、工业送风、汽车、电子工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