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5-01-05):
我用细分步进电机加编码器做了定位系统,但是达不到我要求,现在想用伺服, 但是自己没有用过,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我的系统是一个圆盘分成10等分,每个等分一个位置,位置 精度要在0.04度以内,在0.4秒内完成一个位置,即在0.4秒内转过90度(电机和转盘有个 减速齿轮,为1:2.5,所以转盘转过36度,电机要转90度),转完后停0.4秒 钟,然后再转,系统按照这个节拍不停旋转。请问伺服能做到吗?位置停的要稳定,齿轮有 间隙,怎么能做到高精度定位呢?我做的步进系统没有反转功能,勉强能做到0.05度,但是 不是很稳定。冲过去了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A:
您的负载就是一个圆盘吗,如果很轻的话,步进电机就完全可以实现您所要求的功能,并且不用加编码器。 您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们再一起讨论一下。010-65546720 韩先生

网友B:
如果你是用现成的控制器的话,上面会有间隙补偿这个参数.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做调整. 对于你的需求,只需要一个三相交流细分步进电机就可以了. 不需要加编码器

楼主:
圆盘为半径为75mm的45钢,厚度在65mm左右,中间有少许镂空,是 比较沉的,惯比较大,直接发脉冲的话,失步很明显的,我试过了,走90度的话,只少要失2度,只能通过编码器在检测位置,来补偿失去的脉冲,但是有时会过冲,冲过去后,应为齿轮有间隙,就不好调整了,而且时间上也不容许。

网友C:
你以前是用多大的步进电机呢? 来电话咨询0755-26722786 雷生

网友D:
to 机械设计师 你要求的定位精度是14.4arc-sec,这个精度对于转台来说已经很高了,用步进电机是达不到你的要求,如果用普通的伺服电机做起来,调整起来很麻烦,不知道你想用什么方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同我可以给你一个方案。

网友E:
什麼是細分啊! 我是學機械制糙的,想往自控這面發展

网友F:
可以直接用分度盘呀、分度盘很準喔。

网友G:
转动惯量 ~= 0.0253 kg*m 平均加速度 ~= 19.63 rad/sec^2 达到此加速度所需平均扭矩:0.2N*m 此扭矩对于步进电机来说比较大,所以停车时会过冲。应该选用伺服电机。 144 arcsec精度本身不算太过分,但考虑到你所说的齿轮死区,建议提高传动比,这样一来马达所需扭距可进一步降低.至于控制器方面,一般的伺服应皆可满足. 高寒:144 arcsec, 不是14.4

网友H:
你这个是单向还是双向啊。

楼主:
to: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齿轮有间隙问题,我考虑到的是伺服通过反馈来回调整的,那它如何知道间隙的大小呢?另外伺服电机电机的零点位置怎么确定呢?而且我认为这个零点位置的准确度比较高。 还有arcsec是什么意思?

网友I:
用伺服控制肯定没问题。我在4年前做过一个和你的系统差不多一样的系统,已稳定运行了4年。

网友J:
真是弱智,这样的问题还要拿到这里来讨论,SB

网友K:
现在有一种自身采用闭环控制的 VEXTA 步进电机,声言不会失步,并可选配无齿隙的减速机,可能适合你用。 你若有兴趣请看 http://www.orientalmotor.com.cn/product/product_step.html

网友L:
楼主好: 我做过类似的机器,采用的是台达ASD系列伺服,台达伺服具有自动分度功能,设定好参数可以自动执行角度位移。同时在调试初期可以采用台达的惯量预估测的功能结合台达的调试软件能很方便的设置相应的参数,达到你的控制精度。 按照你所说的应该是始终朝一个方向旋转应该不会受齿隙的影响。 零点的位置,你可以加装一个接近开光来做零点信号的输入给伺服驱动器。保证你的准确度

网友M(2017-01-14):
引用 网友D:
to 机械设计师 你要求的定位精度是14.4arc-sec,这个精度对于转台来说已经很高了,用步进电机是达不到你的要求,如果用普通的伺服电机做起来,调整起来很麻烦,不知道你想用什么方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同我可以给你一个方案。

你好,你电话多少。我电话15898385144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