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光电开关 的原理

楼主(2005-01-05):
光电开关 物体一旦放在它前面,灯就灭,没有物体在它前面灯就亮 PNP型 NPN型如何选择

楼主:
我看了他们前面的讨论 可是不仅仅局限于导磁性呀,任何物体都是这样的

网友A:
你看的是接近开关的讨论,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是两回事。 NPN PNP 的选择主要依据你的系统配置。举个例子:如果PLC负输入,则选NPN,如果PLC正输入,则选择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