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关于intouch 7.0 历史曲线突然断电不能纪录,请教高手

楼主(2005-01-05):
intouch 7.0 的历史曲线,正常停止退出,一切正常,如突然停电,历史曲线就消失,有时到第二天就又正常。请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原有的历史记录文件损坏,当天的数据将不能使用,第二天就换了一个新文件. 建议历史记录还是自已编写比较好控制.这样曲线,报表都有办法实现.

网友B:
请教自己如何编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怎么用,不胜感激! Emil:tanxiaoyong2@sina.com

楼主(2007-12-17):
有没有办法通过intouch 软件本身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