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钻床解决方案

楼主(2005-01-06):
各位大哥,我想问一个对你们来说最简单不过但是俺就是想不出的问题. 设计一个数控钻床,让他在一块铁板上钻孔,怎么样才能确保机械移动的距离呢?比如说吧,在程序中设每10厘米钻一孔,在硬件中怎么让钻头移动10厘米呢?在手动中我们可以用尺子量,但是在这个系统中我们用什么"尺子"呢? 请各位大哥不吝赐教!

网友A:
用脉冲数,用控制器发脉冲,比如说你的驱动器设定10000个脉冲一转,你的丝竿的PITCH是1厘米,那么要走10厘米的话就是要转10转,也就是一次发100000个脉冲,驱动器里有电子齿轮比的,可以设置为1:10,那么你只要发10000个脉冲就可以了。不理解的话打我电话0512-68410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