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度的测量!

楼主(2005-01-06):
请问一下,谁有做过 测量真空度的项目呀?我想用数据采集卡来读取 从真空传感器传过来的模拟电压信号:0-10V 但是,要求精度很高 ,如 真空度在50.123 KPA 的时候 对应输出的电压是:8.321 V ,而采集卡 用0-10V的量程就很难准确的 采集的 0.003的电压了!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吗?

网友A:
12-bit ADC resulotion = (+/-10V) / (2^12) = 4.9mV 16-bit ADC resulotion = (+/-10V) / (2^16) = 0.3mV 泓格I-7012 模拟量输入模块 (分辨率: 16位)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012_c.htm 泓格PCI-1602F/PCI-1602 (分辨率 16位)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pci-1602_c.htm

网友B:
您所提出的问题,首先取决于绝压传感器的精度,比如您的传感器量程是0-100KPa,精度是0.1%量程,则传感器所能感知的0.1KPa,这时候讨论采集卡的转换精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此时传感器输出的压力值在小数点后第二位和第三位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保证了传感器的精度,则根据garylin的算法,您可以采用16bit精度的AD卡或者模块,当您的转换范围为0-10V的时候,则最小电压可以测量到0.0015V,完全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涉及到的其它具体问题,您可以给我发EMAIL:LSG@REPUTEK.COM,或者给我打电话010-82034426 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