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真空度的测量!的精度!

楼主(2005-01-06):
请问一下,谁有做过 测量真空度的项目呀?我想用数据采集卡来读取 从真空传感器传过来的模拟电压信号:0-10V 但是,要求精度很高 ,如 真空度在50.123 KPA 的时候 对应输出的电压是:8.321 V ,而采集卡 用0-10V的量程就很难准确的 采集的 0.003的电压了!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吗?

网友A:
应该说用采集卡的精度高一些,另外,数据量程范围、响应时间,系统信号质量等有很大关系。不然就不好说准确的问题。

网友B(2005-02-24):
低真空压阻传感器很准确的,误差基本固定在9帕,满量程是101K帕 可以计算一下精度.我们作真空的,不断试验证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