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需要测量2路Pt100温度,2路铑铁温度无纸记录仪好用吗?

楼主(2005-01-06):
我现在需要测量2路Pt100温度,2路铑铁温度(可转换为电流信号),一路RS232的真空测量,5路可以用一台记录仪记录、存储和打印吗?输出2路控温、2路报警。开发程序我是菜鸟,可不可以直接用它模块化好的东西。

网友A:
2路Pt100温度-- Ⅰ--4路输入智能数显仪--通讯接口---PC机+软件 2路铑铁温度--- I I 1路RS232的真空测量-------------------------------I

网友:
“铑铁”是甚嘛东西?

楼主:
就是不想用PC吗!太大,而且没必要。铑铁是测深低温的传感器,和Pt的原理一样,就是可以测到1.4K。

网友B:
HygroLog NT3-D 温湿度记录器NT3-D 精度:±1.5%RH,±0.3℃(23℃) 探头情况:最多三个互换温湿度探头 探头温度:-40...+85°C/-50...+200°C 湿度范围:0...100%rh 测量参数:液晶显示温度、湿度、实时时钟 表体环境:0-100%RH无结露, -30...+70°C,-10...+60°C(带显示) 电源:9V叠层电池,通常寿命大于1年 存储介质:16M CF卡海量存储器 记录间隔:5s 到24h,三个探头可以独立编程 可选功能:通过配套插座,可以RS232,485通讯,可以220VDC电源供电可以连接4各外部模拟量或4路pt100和两个开关量 应用场合:实验室、博物馆、集装箱、仓库等 特点: 三个互换探头可以分体安装,可以记录高低温数据,精度高、温度宽,符合FDA CFR21.11 和GAMP 4要求,这对药品和食品行业非常重要 崔殿 13798493927

网友C:
SunyVPR130-RD增强型彩色无纸记录仪表是以32位嵌入式CPU为核心,并辅以大规模集成电路、大容量FLASH存储、信号智能调理、SmartBus总线以及高分辨率图形液晶显示器的新型智能化无纸记录仪表。仪表采用320×240彩色液晶显示屏;支持16通道模拟量通用输入或8通道模拟输出与12通道报警输出;设定数据与记录数据具备掉电保护功能;采用USB Host技术,提供USB总线接口,实现FAT16文件系统,支持USB 移动存储器的数据读写;具有体积小、通道数多、功耗低、精度高、通用性强、运行稳定、可靠性高等特点。 电话:13588421056 张

网友D:
那个什么"我的可以搞定",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楼主的要求,乱弹琴!整天就知道瞎做广告,也不管东西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E:
可以,完全可以,RS232通信接口想跟无纸记录仪连吗。其余都没有问题。需了解RS232是怎么回事?!联系zxj209@163.com.

网友F(2005-02-28):
如果是5路温度记录,两路控温、两路报警的话用横河CX1206无纸记录仪(两路控制,六路万能输入)完全可以,还可以用它组网,但不知你的“一路RS232的真空测量”是什么意思? 东莞市广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系统集成事业部 李学勇(13066100121) 电话: 0769-6221818-816 传真: 0769-6221828 地址: 东莞市东城大道广信大厦A座4F-6 邮箱:lixueyong66@126.com

网友G(2005-09-27):
我们是专业做温度通讯仪表的,这个产品有量的话,我们可以专门替你开发,免收开发费用。 欢迎访问我们的
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