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 跟组态王通信得较好的多通道温度巡检仪?

楼主(2005-01-06):
有哪位高人知道:跟组态王通信得较好而抗干扰能力较强的多通道温度巡检仪?开孔尺寸(96*96),工程急需,请指教!

网友A:
呵呵,我有一个面板尺寸为96×96mm,开孔尺寸为91*91mm的多路温度巡检仪,和组态王连接没问题,合作了很多工程;做好屏蔽后可以在强电磁干扰的环境下使用。不过只能连接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如需了解详情,可与我联系(点击贴子上方的名字即可查看联系方法)。

楼主:
谢谢两位朋友,不过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是什么东东,请指教!

楼主:
XMD系列智能型数字显示多路巡检仪是不是“百特”的?

网友A:
DS18B20是美国DALLAS公司出品的一款数字化温度传感器,具有体积小(TO-92标准封装),一致性好(不需校准,传感器精度均优于±0.5℃,同一批次相互差值多在±0.1℃以内),直接数字输出(传输过程无衰减,多个信号可联网传输),相关资料可下载此文档http://www.lance-cn.com/document/18B20.PDF。 对了,18B20有个很大的局限,测温范围只能是 -55℃~+125℃

网友B:
XMD系列智能型数字显示多路巡检仪是不是“百特”的?是的! jiate888@sohu.com

楼主:
“百特”的 XMD数字显示8路巡检仪我已用过,和组态王连接没问题,但是由于输入没有数字滤波,抗干扰能力较差,在现场有变频器的情况下,显示的数据会乱跳。

网友B:
那你可选用“百特”的XMC5000系列24通道带现场指示高速通用数据采集器,就不会有抗干扰能力差问题,不过外形160×80×150或80×160×150两种.

楼主:
那要多花许多钱喔!有无更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C:
XMD5000外形96X96只有八路,有带滤波功能,现场有变频干扰不大。变频器主要是和公频干扰,百特XM系列仪表都采用开关电源,所以说干扰不大。

楼主:
XMD5000是新产品吗?

网友D:
北京英华达公司有开孔尺寸为91*91mm的多路温度巡检仪,和组态王连接绝对没问题;详细的可以上此网站了解.网址:envada.com.cn 如有疑问,可致电联系:010-62198800.

网友E:
大家都报一报各自的方案测10路,含10个传感器多少钱好么?

网友F:
变频干扰确实是很头痛,换表真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的建议是:先去问问百特的工程技术人员,出现此问题要如何解决。

网友F:
你给的太笼统了,连现场的要求也不说一下。最低的一千多,稍好点的要3000左右吧! 0591-83767591 /592 /593

楼主(2005-02-23):
百特的工程技术人员说解决不了!

网友G:
我也用过百特的 效果不好 后来我们用的为华的WXJ2000 好象是这个型号 不错的 要不你试一试

楼主:
为华的WXJ2000 ,是哪里出的?请详细说一下.

网友H:
用下昆仑天辰的试下啊;和组态王连接不成问题

我是菜鸟!

网友:
如果真考虑抗干扰,建议用福建东辉的DY29D巡检仪,抗干扰没得说。我们做过一个小项目用过,上位软件也用的是组态王。 另外,96*96尺寸的最多只能做8路

网友I:
回复ye,r,s WXJ200是重庆为华仪表有限公司的多回路智能巡检仪,你可以与他们联系,具体电话你打023——114查一下。

网友J:
西安东辉的DY2000系列巡检仪

网友K:
我们有专门的8通道热电阻热电偶模块和板卡 可检测温度范围很大 输入有数字滤波 抗干扰性很强 还有各种类型的其他卡件 我们公司独立做DCS系统 对DCS系统有兴趣的公司可以联系我们 上海华文公司 021-54262632转116 屠先生

网友L(2005-07-29):
DY2000多路巡检仪最多可以48路。可做数据采集器用。性能很好,大家还有没有试过的?

网友M:
美国红狮的怎样呢?

网友N:
变频器干扰不小,防住不容易。

网友O(2005-08-30):
用昆仑的产品,是你理想的选择!!

网友P:
我也说说吧,用过百特的,做过不少工程。感觉还是很不错。特别是XMC 24通道的,如果没有楼主说的抗干扰问题的话(我没有遇见过),还是很不错的。万能输入,关键是通讯速度较一般巡检仪器,我试过,24通道,只需1至2秒。 不过,楼主说的抗干扰问题,你还是要考虑的。其实,谁都没有办法确认,哪家的产品在某个现场一定能用。

网友Q:
有没有详细说明

网友R:
我们的巡检仪三个优势 1输入输出全部光电隔离的,EMC认证,有变频器,电机,磁场等干扰的场合用户的反馈是-good! 2通讯是我们在二次仪表行业极大的优势,也是其他厂家难以攀比的。 3标准的可以做到80路,在国内你或许能找到第二家。 可是有一个很大问题: 我们最小的尺寸是160*80的。 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能考虑从新开孔的给我们留个言。 QQ:195495513 zhangbo000000@yahoo.com.cn

网友E:
我用过一款32路的96*96的很好用,用的是封装好的DS18B20,不过我只用8路,挺好用的。。。不过标签被揭掉了。。。

网友N:
这里面咋那么多经销商及其托托,建议楼主把回复拉个单子,问问组态王吧,至少通信没问题,哈哈

网友S:
我公司的PMA使工程与组态易如反掌。详情:www.westmaninc.com,姜德伟

网友T:
深圳桑普的XMD-1208是八路的 0755-83740599

网友U:
你好,我是杭州安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温湿度控制器及多路温度巡检仪的开发及销售的工贸公司,若有技术问题请与我公司联系:800-7117-128 技术部: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