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教高手

楼主(2005-01-06):
请教 如果我买了IFIX3.5这个软件后,是不是软件里就自带了水晶报表这一软件。还是必须再买水晶报表软件后才能用来做报表。

网友A:
不行,要花钱买呢!

楼主:
你有没有用过,大概要多少钱啊,如果不用这个软件,还有没有方法做报表呢?比如用EXCEEL。或者是我把过程数据送到关系数据库中,然后有关系数据库做报表行吗???

楼主:
to lvyu 我如何才能在IFIX画面中引用EXCEL中的数据做成报表呢?而且可以随意打印任一天的报表数据??

网友B:
TO:SHIHUAI 你的功能应这样做最合理 通过ODBC,把数据库送入ACCESS等关系数据库中,然后通过VBA调用,通过EXCEL做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