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问一般的运动控制卡是如何插补的

楼主(2005-01-06):
一般是采用软插补还是硬插补的呀? 一般板卡上面的插补算法能不能自己定义的? 还有因为我的系统中可能要不停的改变电机位置,不知道程序中运行了一个命令到板卡输出脉冲开始的时间是多少,我的运动相应要求的是一秒钟有25次改变位置的命令,不知道时间上来不来的及? 谢谢大家!

楼主:
看了一下一些运动控制卡的资料,里面有的是用FPGA,有的使用DSP 不知道这里面的控制有什么不同? 谢谢

网友A:
我司是做运动控制卡的。 电话13823148393 雷生

网友B:
“用FPGA,用DSP”两者皆有

楼主:
还是不明白啊,晕!!!

网友B:
用FPGA可能算硬件插补,用DSP算是软件插补吧,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一个命令到板卡输出脉冲开始的时间一般可以忽略不计,至于“一秒钟有25次改变位置的命令”的问题不好说了,运动控制卡可以按要求把脉冲发出去,只是电机能否执行的了。

楼主:
谢谢 数控精英的介绍!!!!!